[求助] 带隙基准提供VREF和leader搭建的理想二阶调制器联仿,信噪比下降12dB

楼主(2024-02-23):
(无正文)

楼主:
如题,带隙基准的功耗提升一倍后,结果只好了1dB。理想2阶调制器只有比较器是管子搭建的,其余都是理想器件,请问我要对带隙的输出滤波吗

楼主:
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带隙基准输出经过buffer了吗?VREF是需要一定充放电带载能力的,需要buffer来提供该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隙基准输出经过buffer了吗?VREF是需要一定充放电带载能力的,需要buffer来提供该能力。 ...

有的,第一个buffer是单位缓冲器,第二个buffer是把单端VREF转换为差分VREF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第一个buffer是单位缓冲器,第二个buffer是把单端VREF转换为差分VREF

1、检查VREF转差分后的实际电位和SDM单仿给的值能否对应

2、瞬态下检查VREF+和VREF-上的建立是否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VREF转差分后的实际电位和SDM单仿给的值能否对应

2、瞬态下检查VREF+和VREF-上的建立是否平稳

带隙输出VREF和SDM单仿给的值对应,我把带隙和调制器接上,用tran仿真,把VOUT用Spectrum计算SNR,87dB。但是我在tran里把transient noise点上,在noise Fmax填写10M,结果变成74dB。之前建立这个问题,我提高输出buffer的SR有改善,从78dB长到87d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隙输出VREF和SDM单仿给的值对应,我把带隙和调制器接上,用tran仿真,把VOUT用Spectrum计算SNR,87dB。 ...

所以你问题中的12dB下降是指,使用相同电路的情况下,勾选trannoise和不勾选进行仿真,发现勾选trannoise后信噪比下降12dB是吧?
如果是因为加入trannoise引起的信噪比下降,就需要你提供其它信息了:
1、fft相关设置
2、噪声积分带宽设置值
3、对比一下前后两次频谱图明显差异在哪,底噪是否整体上抬,主信号能量是否变化,谐波能量是否恶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问题中的12dB下降是指,使用相同电路的情况下,勾选trannoise和不勾选进行仿真,发现勾选trannoise ...

这星期有事耽搁了这个,你看看这是理想VREF和实际带隙联仿的调制器输出频谱区别,都是取得8192点。频率1-1650Hz,可以看见噪底明显上升,请问我该怎么调整带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星期有事耽搁了这个,你看看这是理想VREF和实际带隙联仿的调制器输出频谱区别,都是取得8192点。频率1- ...

从频谱对比上看起来,信号能量正常,底噪提升比较大,可以算一下带隙和buffer的积分噪声有多大,想办法把带隙和BUFFEER的积分噪声做低,同时加大SDM的采样电容应该也有一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