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hold违例疑问:关于Nochangehold

楼主(2024-02-23):
           小弟遇到 个hold违例的,,下图是hold report 。  算require time的时候有个NOChangeHold =20(H_DIV_SYS_CLK toH_DIV_FLASH_WE_CLK路径都这样 )。
感觉是因为这个导致违例的,但是不知道这个Nochangehold是怎么来的???
             前端看了,说这个20 是有问题的,说让我设置小点? 但是这个我没设置,是工具直接出来的。 请问有人遇到这个情况吗? 因为我也是刚入行,很多情况没遇到过,
report第一行写的violated nochangehold check 这个跟其他的好像不一样吧?

网友:
在PT里面看吧

网友:
按楼上提示,帮你做了截屏

网友:
这显然是IP自带的,表示PW与PA之间的时序关系(如果你能查阅datasheet可以看一下这两组pin的含义及timing protocol),应由设计保证其时序关系并且放松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