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参数扫描失败Simulation unsuccessful during parametric sweep

楼主(2024-02-23):
我想做直流参数扫描,一共才24个参数点,但出现报错如下:

可以看到其中只有几个点仿真结果成功,其他参数扫描都失败了,而且每一次参数扫描的成功或错误的点数都不同,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感谢解答!!!

网友A:
我用618仿真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找不到问题在哪里,我用的是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618仿真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找不到问题在哪里,我用的是这个软件

我用的也是618,这个问题还是存在,不知道如何解决,估计只能换版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也是618,这个问题还是存在,不知道如何解决,估计只能换版本了

我发现在home目录下面打开virtuoso不会出现问题,在我自己建的smic18mmrf工作目录下面打开virtuoso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工艺库的问题,我换了一个工艺库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你用的是哪个工艺库,可以分享一下不,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哪个工艺库,可以分享一下不,感谢!

看我刚才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刚才的回复

感谢,我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我去试试

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修改波形坐标轴字体类型和大小的对话框弹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在home目录下面打开virtuoso不会出现问题,在我自己建的smic18mmrf工作目录下面打开virtuoso就会出 ...

我从home目录下打开virtuoso,再通过virtuoso打开我自己的电路进行参数扫描,扫描失败的问题还是存在,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修改波形坐标轴字体类型和大小的对话框弹不出来

我的也没弹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从home目录下打开virtuoso,再通过virtuoso打开我自己的电路进行参数扫描,扫描失败的问题还是存在,难 ...

那就不清楚了,你从哪里下载安装的6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你从哪里下载安装的618?

淘宝买的虚拟机

网友A:
那你安装我这个618吧,我觉得比617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安装我这个618吧,我觉得比617好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