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同行

楼主(2024-02-23):
海力士180nm工艺,在给bg做蒙特卡洛仿真的时候,加了model,但是老是报错,这个海力士加model的方式不一样吗?pdk全名HB180ENH3。

网友:
海力士的PDK(Process Design Kit)可以根据不同的工艺和版本有一些差异,可能在加模型方面也会有所不同。

首先,请确保您正确安装了海力士HB180ENH3的PDK,并且设置了相应的环境变量。接下来,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尝试添加模型:

1. 打开仿真工具(比如Cadence Spectre、Synopsys HSPICE等)。
2. 创建一个新的仿真环境或者打开现有的工程。
3. 导入HB180ENH3 PDK库文件。通常情况下,这些库文件应该包含原始基本单元、常见器件等。
4. 在你希望添加模型的地方,使用合适的选项创建新元件或者实例化已经存在于库中的元件。
5. 为该元件指定模型。通常情况下,在输入属性窗口中,你可以选择一个合适对应名称和参数设置宽度、长度以及其他相关参数。

如果遇到错误,请仔细检查以下几个方面:
1. PDK是否正确安装,并且已经设置了相应的环境变量。
2. 是否导入了正确版本和类型(HB180ENH3) 的PDK库文件。
3. 检查您是否按照正确格式指定了模型并为其分配合适属性。

网友A(2024-07-08):
我也正在用这个工艺,但是找器件模型的时候,这个版本工艺下的器件模型好像没有蒙卡仿真的器件模型,想问一下老哥蒙卡仿真做了吗,器件模型是哪个,仿真设置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用这个工艺,但是找器件模型的时候,这个版本工艺下的器件模型好像没有蒙卡仿真的器件模型,想问一 ...

器件模型这个_5_m的和_5_s的有啥区别呢,还望老哥能回复一下,同行的也可以加个好友探讨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