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生成的celibre中所有器件拍成了一列?

楼主(2024-02-23):
小弟在进行PEX时候发现生成的calibre里所器件都排成了一列,如下图:

小弟的calibre view setup如下:
我记得device placement选成array会把器件排成多行多列,不这道为什么小弟生成的只排成了一列,这样的排列看起来真的好难受,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谢谢大家~

楼主:
已经解决了,需要在下图的文件中添加一句环境变量设置

添加一句export CALIBRE_ENABLE_SKILL_PEXBA_MODE=1
这个问题好像是calibre 2015.1和calibre 2015.2可能有的问题,新的版本据说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layout location 试试又何妨

网友:
选masklayout试试呢,这个好像后仿会快点

网友A:
把Magnify Instances By 后面的数字变大一点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需要在下图的文件中添加一句环境变量设置

GG,我的618,bashrc加了这句也没用啊,还是只有一列,有没有值的尝试的办法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Magnify Instances By 后面的数字变大一点试试。

试了,这个数字加大好像是排列的更紧密了,但是还是一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