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rejected net

楼主(2024-02-23):
请问一下电路图里面看到refgen的vss端连接的是VLX这条线,但是我把他们连在一起之后跑lvs就发现版图里面refgen模块里的低压隔离环就有错误,显示rejected net。但是我那refgen模块的vss端连在顶层模块的vss上就没有rejected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你lvs的GROUND NAME里 填VLX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lvs的GROUND NAME里 填VLX了吗?

刚刚试了一下,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不然你加个不同地的识别层试试,PSUB2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然你加个不同地的识别层试试,PSUB2之类的

是在之前的那个隔离环上再圈一个环,然后把新环连在vss上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在之前的那个隔离环上再圈一个环,然后把新环连在vss上吗

不是,subd是个layer,用来区分不同地的,要不然lvs会认两个地软连接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subd是个layer,用来区分不同地的,要不然lvs会认两个地软连接一起了 ...

subd层叫什么呀,是p_sub吗

网友:
T-N45-CL-DR-003

如果不是dnw工艺,这应该是两个GND,软连接了。用SUBD/PSUB2,把两个psub框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subd层叫什么呀,是p_sub吗

你要去designrule找啊,工艺不一样,名字可能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去designrule找啊,工艺不一样,名字可能也不一样,

嗯嗯嗯好,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