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块之间连好线后,飞线提醒还是高亮

楼主(2024-02-23):
调用的子模块,飞线亮的是pin与pin。子模块的线和孔在当前层次再画一遍才没有高亮,为什么呢?还有就是,不开飞线提醒的话,怎么连线呢?不会漏或者乱吗?

网友:
PIN打在模块内部了吧,当前层的线要接上PIN了软件才认为是接上,靠底层模块内部的线接上软件不认可。

不开飞线不会连了?可别太依赖XL

网友:
有时候xl信息不见得是对的。。还是认pin比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