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半导体工艺问题

楼主(2024-02-23):
在半导体工艺流程中 制作PW时,非PW区域保留光刻胶,

制作AA时.AA区域保留光刻胶,
是因为什么,小白一枚

网友A:
1,非PW区域保留光刻胶: 因为PW是通过离子注入形成的,PW的区域不能有光刻胶,这样子才能注入到衬底形成PW;
2, 制作AA时.AA区域保留光刻胶: 你说的这个是在没有光刻胶的区域形成场氧区(隔离),这样子剩下的区域才能是有源区(用于形成器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非PW区域保留光刻胶: 因为PW是通过离子注入形成的,PW的区域不能有光刻胶,这样子才能注入到衬底形成PW ...

好的,谢谢,PW光刻处理是通过微影技术将PW掩模版的图形转到晶圆上,形成PW的光刻胶图案, 非PW区域保留光刻胶
                   AA光刻处理是通过微影技术将AA掩模版的图形转到晶圆上,形成AA的光刻胶图案,AA区域保留光刻胶
                  我的理解可能就是后续还会有N+ ,P+离子的注入.形成P+AA ,N+AA,它的制作为什么不和PW类似,对工艺还不是很熟悉

网友:
正胶和负胶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PW光刻处理是通过微影技术将PW掩模版的图形转到晶圆上,形成PW的光刻胶图案, 非PW区域保留 ...

你论坛搜下温德通的那本书,流程讲得很细致

网友(2024-06-14):
就是你要哪里做制程,哪里就不需要光刻胶

网友(2025-08-14):
AA区域保留光刻胶,非AA区域要做STI浅槽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