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偏置管子,从S/D端接出去到相反类型的管子的S/D,不要经过GATE再接出去。

楼主(2024-02-23):
自偏置管子,从S/D端接出去到相反类型的管子的S/D ,不要经过GATE再接出去。-------请问大家 原因是什么?分开画哪里坐连接点比较好?

网友A:
接gate那根是提供偏置电压的,不走电流的,你接到想要的电压就行了,当然越短越好,长了会引入更多的寄生电容,输出就不准了,可以走线分清主次,SD接出去的电流线,gate直接就近搭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gate那根是提供偏置电压的,不走电流的,你接到想要的电压就行了,当然越短越好,长了会引入更多的寄生电 ...

明白了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