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组bus的很多根线一起引到芯片外部,如何保证延时一样呢??

楼主(2024-02-23):
一组bus的很多根线一起引到芯片外部,如何保证延时一样呢??

网友A:
如果直接通过约束不算的话,可以试试以下几种方法:

1. 等长布线:确保每根线的长度相等,避免不同长度的导线引起的延时差异。在PCB设计中,可以使用差分对来平衡信号传输的延迟,并将信号路由在同一层或者相邻层上。

2. 同步时钟:通过使用同步时钟信号来控制总线上的数据传输。在发送和接收数据之前,先对发送端和接收端进行同步时钟校正,以确保数据在相同时间点被采样和处理。

3. 传输协议:选择合适的传输协议或总线架构来管理数据传输并保证延迟一致。例如,在高速通信中常用的协议如PCI Express、USB、Ethernet等都有自己的时序管理机制,能够帮助实现延迟一致性。

4. 缓冲器和驱动器:使用缓冲器和驱动器来提供稳定且相同的电压和电流输出,并减小导线阻抗对延迟造成影响。这些器件可以通过提供独立电源、调整电压摆幅等方式来控制信号质量。

5. 软件校正:如果硬件设计无法完全消除延迟差异,则可以通过软件算法进行校正。例如,在高速通信中,使用预留时间槽或插入等待周期(idle cycles)来适应不同延迟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方法可能需要结合具体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调试和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直接通过约束不算的话,可以试试以下几种方法:

1. 等长布线:确保每根线的长度相等,避免不同长度的 ...

如果约束,应该怎么约束??set_max_delay 和set_min_delay 可以不

网友:
首先你的bus的输出需要保证是DFF输出,然后让后端在给你做PR的时候需要把这几个线尽可能的做到balance,试一下可不可以通过set_output_delay来约束,但是想做到绝对的一致是不可能的。不知道你什么情况下需要保证延时一致

网友(2024-04-11):
io timing对整组信号做skew constrain,后端会保证这组信号到pad的时间在一个约束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