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ffgrid脚本报错,求大家看看

楼主(2024-02-23):
如图,使用的是论坛里大佬写的代码,但是会报两种错误。

①如果选一个path或者rect然后进行该操作就会报

  1. *Error* putOnGridCB: too many arguments (1 expected, 3 given) - (0.005 t nil)

②如果全选整个模块的内容再进行该操作就会报如下错误,并且整个virtuoso就会卡住必须得kill才能关闭。

  1. "Put On Grid: Encountered unknown shape"
  2. "pathSeg"

完整代码如下:

/*PutOnGrid procedure*/

procedure( grid()
let((gridField putOnGridForm)
        hiCreateForm('putOnGridForm "Put On Grid"
                        "putOnGridCB(        putOnGridForm->gridField->value
                                        putOnGridForm->convPathToPolygonButton->value
                                        putOnGridForm->selectAllObjButton->value)"
                        list(        hiCreateFloatField(
                                        ?name 'gridField
                                        ?prompt "Enter Grid Value"
                                        ?defValue 0.1
                                );

                                hiCreateBooleanButton(
                                        ?name 'convPathToPolygonButton
                                        ?buttonText "Do you want to convert path to polygon?"
                                        ?value nil
                                        ?defValue nil
                                );

                                hiCreateBooleanButton(
                                        ?name 'selectAllObjButton
                                        ?buttonText "Select all object?"
                                        ?value t
                                        ?defValue t
                                );
                        );list
        );hiCreateForm

        hiDisplayForm(putOnGridForm)
);let
);procedure

procedure(putOnGridCB(grid convPathToPolygon selectAll)
prog( (compFactor cv selset saveLayer theta p obj path loc)

        compFactor = 1 / (geGetEditCellView()~>"DBUPerUU")

        if(!compFactor then
                hiDisplayModelessDBox('formHandle "Put On Grid"
                        "The CellView does not have the DBUPerUU property defined"
                        "" ""
                );
                return()
        );fi

        cv=geGetEditCellView()

        if(selectAll == t
           then selset=nconc(cv~>shapes cv~>instances cv~>mosaic)
        else
                selset=selectedSet()
        );fi

        if(selset == nil then
                hiDisplayModelessDBox('formHandle "Put On Grid"
                        "Nothing has been selected objects"
                        "" ""
                );
                return()
        );fi

        when(convPathToPolygon
                foreach(obj selset
                        when(obj~>objType=="path"
                                dbConvertPathToPolygon(obj)
                        );when
                );foreach
        );when

        foreach( obj selset
                case( obj~>objType
                        ("rect"
                                path=obj~>bBox
                        );

                        (("polygon" "path")
                                path=obj~>points
                        );

                        (("label" "inst" "mosaic" "mosaicInst")
                                path=list(obj~>xy)                        );

                        (t
                                println(obj~>objType)
                        );
                );case

                newpath=nil
                foreach( pt path
                        newpath=cons(roundCoord(pt grid) newpath)
                );foreach

                path=newpath

                case( obj~>objType
                        ("rect"
                                obj~>bBox=path
                        );

                        (("polygon" "path")
                                obj~>points=path
                        );

                        (("label" "inst" "mosaic" "mosaicInst")
                                obj~>xy=car(path)
                        );

                        (t
                                println("Put On Grid: Encountered unknown shape");

                        );
                );case

        );foreach
);prog
);procedure

procedure(roundCoord(point grid)
prog((x y)
        x=round((xCoord(point) + compFactor)/grid)*grid
        y=round((yCoord(point) + compFactor)/grid)*grid
        return(list(x y))
);prog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Key>1" "gr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