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x_transition

楼主(2024-02-23):
在design compiler 综合时,我用“
==========================

current_design top
set_max_transition 2.65 [current_design]
==========================
"

设置design rule constraint. 结果dc report transition violation:

   max_transition

                             Required        Actual
   Net                      Transition     Transition        Slack
   -----------------------------------------------------------------
   GPIO1                        2.65           6.93          -4.28  (VIOLATED)
       PORT :  GPIO1            2.65           6.93          -4.28  (VIOLATED)

GPIO1是PAD,6.93也能接受。
我的本意是要为除了pad之外的设置max_transtion,但set_max_transition把PAD也设置了。

有没有更加正确的做法可以体现我的意图?

网友:
在Design Compiler中,使用set_max_transition指令时,默认情况下会将该约束应用于所有的IO端口,包括PAD。如果你只想对除了PAD之外的信号设置max_transition约束,可以使用exclude_ports选项指定要排除的端口。

以下是示例代码:

```
set_max_transition 2.65 [current_design] -exclude_ports {PAD}
```

这样就会将max_transition约束应用于除了名为PAD的端口之外的所有信号。

请注意,在设置约束时确保名称与设计中信号或对象的名称一致,并确认所选取的值是满足设计要求和性能限制的合理值。通过组合其他相关约束(如时钟、延迟等),以便全面考虑电路行为和性能需求。

楼主:
set_max_transition
Sets the maximum transition time for the specified clocks, ports, or designs.
Syntax
status set_max_transition
transition_value
[-data_path]
[-clock_path]
object_list
Data Types
transition_value     float
object_list          list or collection

Synopsys DC没有exclude_port这个option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set_max_transition
Sets the maximum transition time for the specified clocks, ports, or designs.
Syn ...

在object list 或者collection里面exclude对应的P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bject list 或者collection里面exclude对应的PAD

怎么exclude,可以给个示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exclude,可以给个示例吗?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get_ports CLK]

类似于这种应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