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中signoff的温度超出库的边界,应该怎么操作?

楼主(2024-02-23):
请教各位大牛:

本人在跑STA的时候,要signoff -55℃的timing,但是现在库里最低温度只有-40℃的db,除了重新K库的方法,能不能在PT里面直接设置变量让-40℃的库外延到-55℃呢?

网友A:
外延不可靠, 基本上除了重新K库,没有太好的选择

网友B:
from GPT
对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尝试在PrimeTime中使用温度变量来达到-55℃的目标。首先,你需要创建一个具有-40℃温度的库,然后将其外推到-55℃。

以下是一些步骤供你参考:

1. 创建一个新的环境变量,并将其命名为TEMP。
2. 在PT中,选择Tools > Variables并在Variables窗口中定义TEMP变量。
3. 在temp单元格中输入-40(或者任何你想要的值),然后点击Apply进行保存。
4. 在timing analysis时,在Temperature选项中选择“Variable”并输入TEMP。

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使用温度变量来将库从-40℃外推到所需的-55℃。请注意,在使用时要确保模型和电路是可靠和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延不可靠, 基本上除了重新K库,没有太好的选择

K库目前还要先学习下flow,只要很多变量不太会设置。
不知道能不能拿已有-40度的库作为参数基准,然后让工具能从里面自动提取有用的设置来K?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om GPT
对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尝试在PrimeTime中使用温度变量来达到-55℃的目标。首先,你需要创建一个具 ...

谢谢大牛,我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from GPT
对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尝试在PrimeTime中使用温度变量来达到-55℃的目标。首先,你需要创建一个具 ...

最后一句:"请注意,在使用时要确保模型和电路是可靠和准确的"

实际上,外推的话很难保证这句话,因此用这种方法,自己跑跑练手还可以,实际量产流片的话,会有风险,需要几次的迭代,前提是有时间和资金迭代。

K库相当于用spice 把这个校准一遍,虽然还是有可能不准确,但至少比PT自己校的库精确度要高一些。当然前提是fab提供的-40c 的spice model 在-55C下还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K库目前还要先学习下flow,只要很多变量不太会设置。
不知道能不能拿已有-40度的库作为参数基准,然后让 ...

这个应该可以,一般都是这么做的。K 库流程差不多得花一两个月熟悉吧,这个过程少不了。不过我也很久没做这方面的了,板上有高手对这个有经验,可以找找相关帖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