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architect使用问题

楼主(2024-02-23):
请问用mbistarchitect的什么命令可以吃进去网表文件呢?我用的是2021版的mbistarchitect,照着2020的手册写命令有一些问题,手册里有一些命令的描述也很模糊。有没有大佬懂得的?或者有没有mbistarchitect的lab可以分享学习下

网友A:
用tessent shell吧,mbistarchitect早就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essent shell吧,mbistarchitect早就淘汰了。

是这样的,项目用的是180nm器件库,内存只有mbist后缀的,用tessent的话还得自己写lvlib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项目用的是180nm器件库,内存只有mbist后缀的,用tessent的话还得自己写lvlib文件
...

tessent shell支持mbist后缀的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ssent shell支持mbist后缀的库文件。

不支持把。。我看过两种文件,内容完全不一样的,tessent手册里说只能吃lvlib或者memlib的文件

网友:
可以相互转换一下。

网友:
不知道tessent 比 mbista面积上有什么优势,做过几个低工艺的设计 ,180nm的设计基本pin就很少,就10个pin左右,加jtag需要增加5个pin,设计就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