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lassAB

楼主(2024-02-23):
想请教一下对于M25、M26这两个管子的宽长比如何得来?M23、M24两个管子的宽长比相同或者不相同又有何区别?
因为输出级电流未知,输出级电流也是通过M25、M26及其栅源电压求得的。

网友:
从减小失配的角度,输出级两管应与M11,M17分别对应成比例(栅源电压相等)

楼主:
总结:1.对于第二级以电流源为负载的共源极,其管子上的电流是我们自己设定的看想要多大的电流,然后根据电流镜去得出M25、M26的宽长比,M26与M24呈电流镜的关系,M25与M21呈电流镜的关系。所以M25、M26的管子同M24、M21以并联晶体管的形式去分配电流就行。2.我在设计的时候将M23、M24设置成相同的宽长比会更加方便一点,当然如果宽长比不同的情况下,其影响的是管子上的压降,进而去偏置浮栅的栅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