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spaly option问题

楼主(2024-02-23):
正常设置了之后选中会高亮嘛,有时候会遇到选中只有边框高亮,内部还是黑的,就没法确定在哪层。一直没去处理,现在出现频率越来越多,请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你要找的是这个吗

网友:
截个图看看是什么情况的边框高亮,是不是选中了层次,没有选中block的原因

网友A:
下面应该有个Dim Selected Object Content,去掉选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应该有个Dim Selected Object Content,去掉选中

去试了下,还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应该有个Dim Selected Object Content,去掉选中

牛,还真是,我真是眼拙,我完全没看到那个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