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r低温下重复复位

楼主(2024-02-23):
最近仿真一个por电路,在低温下频繁的重复复位,但我仿低温下的电路por又是正常的,有谁知道能从哪方面去检查吗?或者可能是什么地方出问题,感谢感谢!!!

网友:
你试试MOS管和电阻电容用不同的corner
再试试montecalo
也许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A:
在低温下频繁重复复位的问题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以下是一些你可以检查的可能原因:

1. 电源电压:低温下,电源电压可能会变得不稳定或出现波动。请确保在低温条件下提供足够稳定和适当的电源供应。

2. 温度依赖特性:有些器件或元件在低温下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行为。例如,晶体管的阈值电压、晶体管饱和电流等都可能受到温度影响。请确保你的设计对这些变化进行了适当考虑。

3. 时钟和时序:频繁重复复位可能与时钟或时序相关。检查是否存在滞后、抖动、噪声等问题,以及与复位信号相关的时序约束是否满足。

4. 外部环境干扰:外部环境中可能存在一些干扰源,如EMI(电磁干扰)或ESD(静电放电)。这些干扰可能会导致系统中断。

5. 引脚连接和接触问题:检查芯片引脚连接是否良好,以及与芯片相连的外部器件(如复位按钮)是否正常工作。

6. 仿真模型准确性:如果你使用了仿真模型来进行仿真,在评估结果之前,请确保所使用模型能够准确地描述设备行为,并且与实际硬件相匹配。

7. 设计错误或故障条件:最后,请仔细检查你的设计以确定是否存在任何设计错误或故障条件,特别是在处理复位信号方面。

综上所述,请从以上几个方面逐一排查,并参考技术文档、设备规格说明书等资源以获取更多细节信息。

网友:
应该做迟滞的

网友B:
我碰到的是高温复位,且比设计值触发电压更高,有做迟滞。初步分析是芯片复位时电流很大,IR drop导致电压低,设计por阈值需要留够裕度。

网友(2024-05-24):
引用 网友A:
在低温下频繁重复复位的问题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以下是一些你可以检查的可能原因:

1. 电源电压:低 ...

gpt?

网友:
我最近仿真por,在corner下都ok,在MC仿真时,上电慢,低电压下,por会起不来,其他转态还是起的来,你可以试试MC

网友C(2025-11-06):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的是高温复位,且比设计值触发电压更高,有做迟滞。初步分析是芯片复位时电流很大,IR drop导致电压 ...

大佬可以详细说说“留够裕度”具体如何操作吗,是指做trim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可以详细说说“留够裕度”具体如何操作吗,是指做trim吗

就比如说你用类反相器的比较器做的por检测,比较器阈值最差corner快到最低工作电压-纹波峰值了,那就比较危险,需要把阈值降低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比如说你用类反相器的比较器做的por检测,比较器阈值最差corner快到最低工作电压-纹波峰值了,那就比较 ...

多谢,明白了。再请教您一个问题,我遇到POR在1us下电时输出信号未放电成功,表现为跟随电源电压下降而不是在某个电压节点被快速拉低,在将反相器的P管尺寸加大为N管尺寸20倍后,ss和sf corner在-40°依旧存在这个问题。1ms和3s上下电没有问题,请问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吗,可能导致的原因是啥(看了各节点的波形,1us下电时反相器和level shift都存在该拉高的节点没拉高成功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谢,明白了。再请教您一个问题,我遇到POR在1us下电时输出信号未放电成功,表现为跟随电源电压下降而不 ...

一般不存在1us下电的情况,你可以找下你们之前的产品量下下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存在1us下电的情况,你可以找下你们之前的产品量下下电时间。

大意了,之前只测过上电时间是10us没测过下电,多谢提点。方便问问你们tran仿真POR时,上下电时间会选用多长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