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和原理图器件数量对不上

楼主(2024-02-23):
lz将原理图里一个mos的尺寸并且multi从1修改成2后,选中这个器件,在版图界面更新layout,虽然尺寸跟着变了,但数量只有一个,请问这该怎么办呢?是要自己复制绑定关系吗

网友A:
total width 一样就行,如果非要和 schematic 一致的话,删掉原有的,重新从 schematic 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tal width 一样就行,如果非要和 schematic 一致的话,删掉原有的,重新从 schematic 拉出来 ...

原理图上有4个管子,版图上只有一个管子,而且是单个大小相同,总W不同。大佬拉出来意思是重新生成版图吗,还是更新呀

现在是图上这么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