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DK中MOS管switch S/D 功能实现的问题

楼主(2024-02-24):
最近在学习使用脚本制作器件,发现即使开启更新连线关系也无法实现源漏互换,请教一下MOS管switch S/D 功能是如何做到的?是否有某个函数对应不同的情况?万分感谢!

网友:
底层SKILL Code调用CDF来判断完成的吧

楼主:
大佬能展开说说么?这些专业名词我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A(2024-05-12):
在cdf中添加一个switch S/D按钮,利用callback将信息传给pcell(生成layout时正确标记S,D)。在cdf的auLVS部分,设置permute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df中添加一个switch S/D按钮,利用callback将信息传给pcell(生成layout时正确标记S,D)。在cdf的auLVS ...

感谢大佬,但是因为是初学,对此不太了解,以下是我的疑问:
1.您的第一张图中cdf的部分是在哪里打开的?其中的各行代表什么?
2.switchS/D 的函数是直接用的相关PDK内自带的函数吗?PDK中相关函数是加密的,会对自己写的pcell生效吗?
因为第一步不了解,所以不知道从何下手试,还得进一步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参考这份手册,Virtuoso Parameterized Cell Reference。callback函数需要用户自己写。cdf在Tools->CDF。这里有一份文件,介绍PAS如何制作PDK。pas是cadence公司开发的用于制作PDK的图形化软件,论坛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