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lassAB

楼主(2024-02-24):
图中所画的浮动电压源其输出阻抗为1/gm 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有的论文里M19M20分别和M27M28的宽长比相同而有些不同,如何抉择呢?

网友A:
从source往下看的阻抗近似1/gm,例如M28从source往下看,d端负载是1/gm17,所以看到的输入阻抗近似1/gm28。宽长比可以不同是因为左边这个跨导线性环是浮动电流源,控制M11和M17电流大小,右边的跨导线性环是控制输出级M25M26电流大小,所以如果对这两路电流的要求差别比较大,可以取两个跨导线性环的尺寸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source往下看的阻抗近似1/gm,例如M28从source往下看,d端负载是1/gm17,所以看到的输入阻抗近似1/gm28。 ...

我现在取的是浮动电压源的尺寸和浮动电流源的尺寸相同,仿真出来电流也是可以接受的。不过我现在出现了新的问题,我的PZ仿真中出现了右半平面极点不知道该怎么消除,在我的新帖子里,麻烦兄弟看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总结:1.浮栅在交流情况下相当于短路,只提供输出极的偏置,对共源共栅的负载没有影响,不会影响增益,可以以这个图来大致理解交流短路。并且在仿真的时候可以分别测量浮栅上侧的电压以及浮栅下侧的电压,根据电压的比较来判断是否是交流短路,如果是交流短路的话两个电压相差不大,或者可以通过理想电流源或电压源分别在两个位置来测量出输出阻抗的值也可以判断。2.我在设计的时候将两个浮栅的宽长比设计成相同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对于M19、M20两个管子处于跨导线性环当中其主要影响的是第二级的电流,而M27、M28电流与该条支路上的电流有关。

楼主:
引用 楼主:
总结:1.浮栅在交流情况下相当于短路,只提供输出极的偏置,对共源共栅的负载没有影响,不会影响增益,可以 ...

这本书的作者是baker

网友(2025-04-21):
引用 楼主:
这本书的作者是baker

你好,Rncas是从浮动电压源下端看到的输出阻抗吗?这个图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从浮动电压源的上端和下端看到的电阻近似一样,因此这两点可以看作交流短路,所以浮动电压源可以被忽略,从而不影响原本的输出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