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TSCR用于I/O端口防护的问题

楼主(2024-02-24):
我最近看柯明道教授,早年间他自己以第一作者写的一篇论文

论文中提到了下面图片中所示的器件,及其等效电路,我不太明白在1处2 处这样的连接用于实际的ESD防护真的可以吗?
VDD=5V,LVTSCR2的触发电压有8V左右,观察下图中的器件剖面图,在PS的静电放电模式下,不会先导致二极管D2先开启,然后把PAD上的电压钳位在5.7V左右,最终导致LVTSCR2无法正常开启吗?
有没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我吗?

楼主:
我觉得如下图所示的连接才是合理的吧!一般也是这样子连接用于防护的吧!

网友:
首先明确 HBM测试是下电测试(仅模拟生产运输组装过程中的ESD冲击),所以HBM测试(PS PD NS ND)的时候不会你说的VDD为5V的情况。
你提出的场景是电路正常工作时的ESD冲击,应该是接触/空气放电,那就不能仅考虑这单个器件了。
2应该是LVTSCR1的p guard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