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XPS MS后仿,勾选post layout optimazation,tran仿真的结果没有save下来

楼主(2024-02-24):
小弟最近在进行后仿,在config中将需要后仿的模块设置为calibre(modeshift4和SAR_logic9)

为了加快仿真速度,使用XPS MS并且勾选post layout optimization,具体设置如下

仿真结束后发现tran的结果没有save下来,
但是如果不勾选post layout optimization,tran的结果就可以save下来。
更奇怪的是如果将SAR_logic9设为none,只保留modeshift4是calibre,那么无论是否勾选post layout optimization,tran的结果都可以save下来。

经过反复尝试发现,只要SAR_logic9模块设为calibre并且勾选post layout optimization,tran仿真的结果就save不下来。
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高见?SAR_logic9模块出了什么问题会导致这么奇怪的现象?(仿真产生的spectre.out文件在附件中)
谢谢大家~

网友A(2024-08-02):
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