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采样误差非线性怎么消除

楼主(2024-02-25):
不同于一般的ADC采用栅压自举开关进行采样,假设我现在输入的电压为VIN,采样得到的电压为VS,VS和VIN之间满足这样的误差关系,那么我ADC的结果应该怎么处理才能恢复到正常值呢,或者说应该怎么做校准呢?

网友A:
误差随输入呈线性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随输入呈线性变化?

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