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本书应该怎么解压啊?

楼主(2024-02-25):
https://bbs.eetop.cn/thread-897870-1-2.html

死活解压不成功啊

网友A:
用好压或者360压缩就可以解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好压或者360压缩就可以解压

我解不了,不知道咋回事,能否解压好以后,传上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解不了,不知道咋回事,能否解压好以后,传上来啊。

下载下来的文件是不是带 eetop 前缀的,把这个前缀删掉试试

网友B:
亲测有效
先解压(2)(3)(4)(5) 分别名称为:
Digital Filters_ Analysis, Design, and Signal Processing Applications.z01
Digital Filters_ Analysis, Design, and Signal Processing Applications.z02
Digital Filters_ Analysis, Design, and Signal Processing Applications.z03
Digital Filters_ Analysis, Design, and Signal Processing Applications.z04,
然后需要将eetop.cn_Digital Filters_ Analysis, Design, and Signal Processing Applications.zip名称改为
Digital Filters_ Analysis, Design, and Signal Processing Applications.zip
然后可以完全解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测有效
先解压(2)(3)(4)(5) 分别名称为:
Digital Filters_ Analysis, Design, and Signal Processing Ap ...

感谢,可以了,不过这个pdf文件放大以后,似乎还是有点模糊,不够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