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用下极板采样,分段式CDAC 的SAR ADC架构

楼主(2024-02-25):
各位大佬:

        请问采用下极板采样,二分段式CDAC的SAR ADC电路的架构,可以分为全采样和高位采样。
        那这两种又可以分为桥接电容的下极板接VCM还是不接VCM。
        我看大部分论文都是桥接电容的两端都接VCM,有个别论文采用高位采样,桥接电容的下极板不接VCM。
        就是没见过全采样时,桥接电容的下极板不接VCM的架构。
        是这种架构是不合理的吗?还是有什么不可忽视的缺点?

        请各位大佬解惑,非常感谢!

网友A:
画个示意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示意图呗?

      四种结构示意图,四种结构各种的优缺点是啥?为什么1、3应用更多?2、4不是更有优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示意图呗?

您好,能帮忙普及下这四种结构的各自优缺点吗?怎么选择架构?

网友A:
充电的电量是可以推导出来的吧,具体可以看看李福乐的sar讲义里的推导,这种桥接式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的电量是可以推导出来的吧,具体可以看看李福乐的sar讲义里的推导,这种桥接式的也有 ...

谢谢!
主要是想知道桥接电容的下极板VLSB接VCM和不接VCM的区别。我的理解是接VCM,VLSB会有超量程的风险。不接就不会超量程。对吗?

超量程问题可以用桥接电容CB>=2C解决,所以1、3结构用的比较多?那2、4结构的优势是什么?VLSB在转换时是一个不定态吧?

网友(2024-10-20):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现在有结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