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

楼主(2024-02-25):
求问跑PEX的时候,已经将calibre.rcx的路径改成一致为啥还报错。

网友:
你这 include 的 rule 是这个文件自己嘛?

网友:
需要把calibre.rcx 里的所有include路径改成绝对路径,而不是./形式,可以检查下。

网友:
1种情况如3楼所说,还有一种include的文件权限能够读么?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路径填写的真没填对。有错误,不能被正确认出来。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