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从原理图到layout,自动生成的图层需要去掉吗?

楼主(2024-02-25):
老哥们好啊,我这里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就是我画版图时,画的器件是从原理图自动生成的,比如,管子P+的注入的大小有时候随管子尺寸的不同不一样,这导致的问题是如果我要把AA画得好看,他的P+就会有各种重合,P+的图层重合在一起就很丑,器件有一个选项是去掉自动生成P+,我就把它去掉了,然后自己再画一个大的P+把PMOS管包起来,这样做会有什么问题吗?我感觉没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
没问题啊。你带着P+,觉得不好看,最后画一整块P+ 就行了。。。

网友:
可以跑过DRC,同时保证你的器件没有缺失的层次就没有问题

网友:
P+的注入大小跟随管子是因为本质上这个P+层次是这个管子自带的,如在画图收到相关层次的影响,可以随时在左侧LSW处 选择关闭看到P+ N+等相关层次,避免影响视图分析,待区域分析完毕再行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