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问题!

楼主(2024-02-26):
右边三条支路是为了镜像ptat电流,现在疑惑点是为什么vbn端的电压温度曲线斜率是负的

网友:
mos管VGS一般都是负的

网友A:
阈值电压的温度曲线斜率是负的

网友B:
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很多书本上没说的很透彻。

在BSIM3模型中,Vth0的温度关系确实是负数,BSIM3的解释是这个参数KT1是一个拟合参数,拟合了实验结果曲线。在高温情况下的载流子迁移率下降,虽然无序的布朗运动增加,但是阈值仍然有所降低。

在仿真上,n50e2r器件的Vth温度系数确实是负数,图示左边的两个曲线,一个Vth_Op是提取自模型的DC直流工作点Vth0参数,另一个Vth是根据线路的连接关系推导出的沟道电流设定在100nA的时候的阈值情况(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了沟道尺寸的影响,所以不是严格的Vth0)。它们对温度的导数,分别图示在右边的曲线中。可以看出,这个模型在-14度左右的模型有点不连续。总体上,数值会比SPICE参考书上说的-0.11 V/Celsius 小,只有 -1.5 mV/Celsius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阈值电压的温度曲线斜率是负的

补充:而且一定要比VGS更负才能产生IPTA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很多书本上没说的很透彻。

感谢!

网友C(2024-10-24):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很多书本上没说的很透彻。

你好,我的带隙曲线是这样的,请问这是为什么呢?(用的某个.18工艺库,电阻也是该库里的)

网友D(2025-07-12):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的带隙曲线是这样的,请问这是为什么呢?(用的某个.18工艺库,电阻也是该库里的)
...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甚至电阻用理想的也会出现这样的正弦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很多书本上没说的很透彻。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甚至电阻用理想的也会出现这样的正弦曲线
...

查一下高温的时候,有没有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的带隙曲线是这样的,请问这是为什么呢?(用的某个.18工艺库,电阻也是该库里的)
...

出现了二阶补偿啊,温度曲线是高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的带隙曲线是这样的,请问这是为什么呢?(用的某个.18工艺库,电阻也是该库里的)
...

看一下三极管的接法,看起来像是高温下漏电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