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读库有问题

楼主(2024-02-26):
PT读SMIC 40 stdcell的时候会将IOAcell与MOAIcell看成是逻辑等价的cell放在一个group里,导致eco的时候替换成了逻辑不等价的cell,各位大神请问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图片如下

网友A:
pt里面我不清楚,但是innovus里面可以设置 setEcoMode -LEQCheck true ,就不会给你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里面我不清楚,但是innovus里面可以设置 setEcoMode -LEQCheck true ,就不会给你换

是的,innovus会报错

网友B:
define_user_attribute cell_footprint -class lib_cell -import -type string

set eco_alternative_cell_attribute_restrictions {cell_footpri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_user_attribute cell_footprint -class lib_cell -import -type string

set eco_alternative_cell_ ...

谢谢前辈,不过好像如图所示没有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_user_attribute cell_footprint -class lib_cell -import -type string

set eco_alternative_cell_ ...

感谢,太强了

网友C:
试试这个:
set_app_var eco_strict_pin_name_equivalence true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太强了

请问 这个试验成功吗? 我看前面的帖子 ,貌似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 这个试验成功吗? 我看前面的帖子 ,貌似没有成功

起作用了,后来去查了查命令才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
set_app_var eco_strict_pin_name_equivalence true

感谢,昨天下午我也发现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