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_generated_clock 用法

楼主(2024-02-26):
请教大佬们,

在create_generated_clock中,要使用-combinational这个option时,必须和-divide_by这option同时使用吗?还是单独使用-combinational就可以了?

网友:
-divide_by是必须有的,表示做了多少分频。-comb表示是用的组合逻辑做的分频,如果是时序器件(reg  icg)做的分频就不能用-comb

网友:
PT cmd user guide里描述

-combinational
Causes the source latency path for a -divide_by 1 generated clock to include only the logic that is propagated from the master
clock through combinational logic. The source latency path does not flow through sequential element clock pins, transparent
latch data pins, or source pins of other generated clo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