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管的finger为啥一定要是偶数

楼主(2024-02-26):
想问下大家 ESD管的finger为什么设计的一定要是偶数。如果finger是5,最外两端一端是S一端是D,这种设计不行么?会有什么风险么?

网友A:
一般来说希望ESD管的finger是偶数是为了让ESD管可以两端放S,中间放D;
主要原因是:
1,利于寄生bipolar的开启,D端离ptap远,则等效电阻大,流过相同电流后的电压降就大,有利于寄生PN结正偏,从而有益于寄生bipolar的开启; (尽量利用mos下面自身的寄生bjt导通。如果drain在外侧,当drain的pn结导通时,导通电流不但会被source端的pn结吸引,还可能被侧面的guardring那些pn结吸引。)
2,防止电流从D端直接流到ptap流走,这样容易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希望ESD管的finger是偶数是为了让ESD管可以两端放S,中间放D;
主要原因是:
1,利于寄生bipolar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