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更换工艺,求一个skill脚本批量替换layout

楼主(2024-02-26):
版图更换工艺,想要一个脚本做device的批量替换。

两种工艺的mos cellname不一样。
需要同时替换libname和cellname。

网友A:
前几天看到ICCAD集合站公众号有一篇layout porting的文章, 你可以去搜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看到ICCAD集合站公众号有一篇layout porting的文章, 你可以去搜索下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看到ICCAD集合站公众号有一篇layout porting的文章, 你可以去搜索下

但是这种的话pcell会变成一个个cell,没有pdk信息,修改起来很麻烦,想要pcell替换之后还是pcell

网友:
Find/repalce 不可以吗,同时设置libname、cellname 两个筛选条件,repalce 也设置两个筛选条件

网友(2024-12-30):
layout porting直接搞比较简单,难的是sizing的处理

网友(2025-09-28):
引用 楼主:
但是这种的话pcell会变成一个个cell,没有pdk信息,修改起来很麻烦,想要pcell替换之后还是pcell
...

求助 你最后怎么解决pcell 对应pcell的这种工艺切换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