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想在同一个模块里面有些net抽取R,有一些net抽取RCC

楼主(2024-02-26):
calibre pex 想在同一个模块里面有些net抽取R,有一些net抽取R C CC

楼主:
可以通过写在include里面实现吗,或者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所有nets都抽取R C CC,就可以看到所有的nets的R。如果说仿真的话,不能一次有些nets只仿R,有些nets仿R C CC吧?

网友B:
打开calibre手册,搜索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nets都抽取R C CC,就可以看到所有的nets的R。如果说仿真的话,不能一次有些nets只仿R,有些nets仿R C  ...

老板说的,只能看是否能够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calibre手册,搜索这个

好的,我还不知道手册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calibre手册,搜索这个

找到手册和目录了,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calibre手册,搜索这个

感谢大佬,应该是把这个步骤走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