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与前仿真出现较大差别

楼主(2024-02-26):
本人在设计几个电路联合仿真,前仿真的时候对单个小电路进行了仿真以及联合仿真,出现的波形都是平滑的,对于出现的每一个运放我都进行了后仿真,相位裕度都是够的,但是在联合提取参数进行后仿的时候,有几个信号出现很奇怪的波动,想请问这是什么引起的,看起来也不像是相位裕度不够的情况。这会是某一级电路的前后电路寄生参数的影响吗?

网友A:
这个我在仿真和实测的时候都遇到过,一直没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在仿真和实测的时候都遇到过,一直没找到原因。

你好,请问那你后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有点难绷,因为前仿真完全看不出来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要在电路前仿的时候提高哪方面性能,只能更换电路结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那你后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有点难绷,因为前仿真完全看不出来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要在电 ...

没解决掉……

网友:
看看版图,这个信号模块的偏置走线旁 是不是有其他信号耦合对此产生了影响

网友:
有突刺,连接处可能太长了,或者上方和两边有强电容直接打断了,拉开就好了

网友:
一般在开关切换或信号跳变时会出现这种波形

网友:
整个系统如果有时钟或者频繁大幅度跳变的信号,就有可能藕合到敏感信号上,破坏敏感信号。

网友:
看着像是强使能信号线离敏感线太近了,耦合过去把敏感信号线干扰了,拉间距加shield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