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调制器晶体管化过程中,将理想运放换成实际运放之后噪底抬升明显

楼主(2024-02-26):
sigma delta 调制器晶体管化过程中,将理想运放换成实际运放之后噪底抬升明显

下面三张fft图依次是:①两级积分器都是理想运放;②第一级积分器实际运放+第二级积分器理想运放;③两级积分器都是实际运放。可以看出噪底抬升,SNDR明显下降。
我最开始觉得噪底抬升可能是积分器环路增益不够,然后用pss+pac仿了一下积分器环路增益大概74dB,把这个增益带到simulink模型里面发现噪底虽然抬升,但是对SNDR基本没啥影响

然后就在想是不是运放的SC_CMFB的时钟频率有问题,后来就用扫参那种方法跑了一下不同的SC_CMFB时钟频率,然后也把这个可能性排除掉了。目前就陷入困境,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有没有大佬能指点一二。

网友A:
本身实际的运放也贡献了噪声。如果你实际流片能得到图3的结果,也很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身实际的运放也贡献了噪声。如果你实际流片能得到图3的结果,也很牛逼了。 ...

只能说一般,估计是前仿的,而且频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