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电容分压问题

楼主(2024-02-26):
sar adc采样后保持电压-VIN能理解。
然后将部分电容接VREF,电压变成-VIN+1/4VREF,电容将VREF分压成1/4VREF也能理解,就是没理解-VIN是怎么变成-VIN+1/4VREF,哪位大神能说详细点,我比较笨。
感激不尽!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这两个图是在哪看到的,我觉得这两个图不是太好,根据这两个图的意思,我猜应该算是一个2bit的ADC,我刚把完整图画了一下,大概讲了一下SAR ADC的逻辑。你可以看看这样是不是更好理解一些。

网友:
V+=1/4VREF;V-=VIN;VCOMP=(V+)-(V-)=-VIN+1/4VREF;个人解读

网友:
你从电荷守恒的角度比较容易理解。状态1就是采样保持后的-VIN,状态2就是接了VREF后。C/2上转移的电荷等于3C/2上转移的电荷,就很容易得到结论了

网友:
用叠加定理,有两个激励,一个是采样时存储在所有电容上的Vin,你可以等效成每个电容上都串了一个Vin大小的电压源,第二个是Vref,算两个激励对dac输出节点的响应加起来就行

网友A:
推导请见附件图片。望采纳

网友:
这里你不用看运放,就看电容就行。电荷守恒的点是比较器输入端(列式的时候要注意让守恒点的电压始终作为被减数或者减数,不可以变来变去),它是栅端,没有泄放电荷的通路,而它的初始电位是-VIN,电容量是2C,电容另一边的电位是地,那么第一阶段:
Q1=(-VIN-0)×2C;
第二阶段:Vcomp点的电荷守恒,电容的另一端发生电压变化有:
Q2=(Vcomp-Vref)×0.5C+(Vcomp-0)*1.5C=Q1
则Vcomp=-VIN+0.25Vref

网友:
节点V+的电荷无处可逃,电荷守恒。再用电容的电荷公式 Q=CV。无论电容两端电压V如何变化,Q保持不变;列出方程,可得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导请见附件图片。望采纳

一开始,V+=-VIN,我们可以认为C/2和3C/2并联,C/2左边接地。后来C/2左边不接地了,接VREF了,我想电容C/2和3C/2串联的两端电压已经发生变化,电容上的电荷量也应变化。我想认为2C总电容的电荷量保持不变是不是说不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这两个图是在哪看到的,我觉得这两个图不是太好,根据这两个图的意思,我猜应该算是一个2bit的AD ...

万分感谢。哪本书上这么说的啊,可以把书名发给我吗,我学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哪本书上这么说的啊,可以把书名发给我吗,我学学。

不是从书上看的,我发现关于ADC的书大多都比较老。我不记得是从哪篇paper或者phd thesis里面看到的,建议可以看看一些牛人PhD thesis,有的写得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仅供参考

MIT_PhdThesis_SAR ADC - Copy.pdf

网友(2024-06-04):
线性电路的电压叠加原理

网友(2024-08-26):
SAR离不开电荷守恒的,用电荷守恒计算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2024-10-07):
直接用电荷守恒算就能算出来是-VIN+VREF/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