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virtuoso里面的calculate中的inl和dnl函数怎么用?

楼主(2024-02-26):
最近在学习adc相关的知识

在李福乐的例程中,DNL和INL指标怎么都跑不出来

网上都翻了个遍,还是未果
有没有大佬跑过李福乐8bit的adc
想知道是在那个环节出了问题
adc的结果都挺正常的,差分输入的adc(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函数)

函数参数设置

函数参数设置

楼主:
得到的曲线如图,感觉不对劲

网友A:
波形起始点到结束点用clip函数截取一下,只取最小LSB值到最大MSB值对应的波形那一段,step别写30n,改成30e-9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起始点到结束点用clip函数截取一下,只取最小LSB值到最大MSB值对应的波形那一段,step别写30n,改成30e ...

谢谢大佬回复,DNL和ILN的曲线如下,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回复,DNL和ILN的曲线如下,不知是否正确

波形似乎对了但值有些问题,DNL值也太大了有些异常。clip后的原始波形啥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似乎对了但值有些问题,DNL值也太大了有些异常。clip后的原始波形啥样子?
...

把caculate里面的unit取abs后好像变小了

unit取abs时候的值

unit取abs时候的值

dnl

dnl

截取后的曲线

截取后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似乎对了但值有些问题,DNL值也太大了有些异常。clip后的原始波形啥样子?
...

谢谢大佬的指点,好像是坐标单位的问题,转换成lsb的单位就正常了

网友B(2024-04-17):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指点,好像是坐标单位的问题,转换成lsb的单位就正常了
...

大佬,我现在也遇到问题了,怎么转换成LSB的单位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现在也遇到问题了,怎么转换成LSB的单位呀,谢谢

在软件上我也没有百度到,官方给的结果也就这个样子。我是手算转换为lsb单位的。3.3V/256为1个lsb然后用dnl的电压去除于这个电压。emm刚想到,好像貌似可以用擦粗拉特直接去把这个波形除于这个值得出新曲线。

网友C(2024-05-19):
引用 楼主:
在软件上我也没有百度到,官方给的结果也就这个样子。我是手算转换为lsb单位的。3.3V/256为1个lsb然后用d ...

这样的结果是正确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结果是正确的嘛??

是正确的

网友(2024-07-08):
引用 楼主:
在软件上我也没有百度到,官方给的结果也就这个样子。我是手算转换为lsb单位的。3.3V/256为1个lsb然后用d ...

大佬请教一下,这个输入信号必须是斜坡信号吗,可以是正弦波信号吗
另外做DNL/INL仿真时,输入信号频率和采样率有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2024-10-31):
引用 楼主:
在软件上我也没有百度到,官方给的结果也就这个样子。我是手算转换为lsb单位的。3.3V/256为1个lsb然后用d ...

你好,这个dnl函数设置里面不是有abs和LSB两种单位吗?为什么要用abs单位然后除以LSB的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波形起始点到结束点用clip函数截取一下,只取最小LSB值到最大MSB值对应的波形那一段,step别写30n,改成30e ...

你好,我这个是9bit sar,我每bit采样2个点,一共1024个点。但是我一个周期都有开启和关闭,所以输出不是标准的阶梯电压,能用计算器里的dnl inl函数吗?

网友:
麻烦你看看我楼下的瞬态输出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这个是9bit sar,我每bit采样2个点,一共1024个点。但是我一个周期都有开启和关闭,所以输出不是 ...

可以的,只是clip时把起点选对,选到0LSB建立稳态的末端即可,step的时间取正常一个bit变化的周期时长,保证取到的512个点都在每个台阶的稳态末端即可,而且dnl/inl函数本身还有delay参数可以设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是clip时把起点选对,选到0LSB建立稳态的末端即可,step的时间取正常一个bit变化的周期时长, ...

你好,我想问问ADC的DNL和INL是怎么仿真呢?输入一个缓慢的ramp输入,ADC后面接一个理想DAC,输出为Aout,因为是理想DAC,Aout每个台阶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在wavevswave Vin vs Aout,那么就能得到输入对理想DAC的波形,在分析DNL和INL吗?此外,我还遇到一个问题,对于SAR来说,DAC可能没有什么毛刺,但是如果是flash ADC,毛刺会很大,这里会影响sample值,应该怎么解决比较好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是clip时把起点选对,选到0LSB建立稳态的末端即可,step的时间取正常一个bit变化的周期时长, ...

你好,我之前再计算器里用dnl和楼主第一幅图一样怪,所以我在matlab写了一段简单的定义,把数据采样出来仿。图片是程序和结果,附件是我采样的阶梯电压1024个点。从这个结果来看我dnl到了正负1LSB,inl还超过了1LSB,这是不是很差啊。我看站里很多人用这个函数结果0.几LSB?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之前再计算器里用dnl和楼主第一幅图一样怪,所以我在matlab写了一段简单的定义,把数据采样出来 ...

你的VDC是什么信号,理想DAC的输出吗

网友D:
就用anloglib里面自带的verilog改的,把9bit码流转化成AVOUT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用anloglib里面自带的verilog改的,把9bit码流转化成AVOUT

可是这样,每个台阶Aout不是一样长的吗,如果固定时间采样,AD又没有误码,INL就=0啊,ADC的非线性只会导致Aout起始台阶位置发生变化,但是Δ值是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是这样,每个台阶Aout不是一样长的吗,如果固定时间采样,AD又没有误码,INL就=0啊,ADC的非线性只会导 ...

我这个不是,你看我excel里面的数据,我是9bit sar,每bit采样2个点。但是有的电压出现3次,有的1次,即使没丢码,dnl inl也不好。你后面说的起始点位置是不是ofset error?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是clip时把起点选对,选到0LSB建立稳态的末端即可,step的时间取正常一个bit变化的周期时长, ...

麻烦你看看我dnl函数设置和结果,inl和dnl都很差吗?我附件是采样到的1024个输出阶梯,很近似理想。是我函数用错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想问问ADC的DNL和INL是怎么仿真呢?输入一个缓慢的ramp输入,ADC后面接一个理想DAC,输出为Aout ...

方法基本是正确的,不过对于ADC,仿真INL和DNL需要很缓慢的斜坡,比如1个LSB的斜坡电平内需要采样10个点(误差精度为0.1LSB),对于10bit ADC则需要1024*10=10240个点,这需要很长时间,如果精度要求再差些比如1个LSB电平只采样4个点(误差0.25LSB)或许略好些,但这还只是简单电路功能验证的仿真,若再再加上蒙特卡洛失配仿真,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对于10bit以上的ADC就更不用说了。对于flash ADC,后边采用理想DAC转换为电压时电路搭建和设置可以做一些处理使输出没有毛刺产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麻烦你看看我dnl函数设置和结果,inl和dnl都很差吗?我附件是采样到的1024个输出阶梯,很近似理想。是我函 ...

首先挑选几个关键点处(比如起始点、终点、中间点等)和几小段连续的仿真的ADC输出码值和经理想DAC转换输出的电压是不是都正确和能对应得上,这是肉眼就可观察出的结果。如果ADC输出码值有不连续、异常码值跳变,或DAC的一些输出电压值有异常的台阶或跳变说明是电路设计问题;如果都连续正确且对应得上说明INL和DNL公式的计算有问题,直接看公式plot的图形就没有意义了,找找哪些INL、DNL异常大的点对应的ADC/DAC输出看看前后台阶或者公式设置有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首先挑选几个关键点处(比如起始点、终点、中间点等)和几小段连续的仿真的ADC输出码值和经理想DAC转换输出 ...

这1024个数据在两端正常,中间大概40mv,100个点有问题,我9bit,每bit取2个点,总共1024个点。从第385个点到第487个点这一段不是2个数一个台阶,出现多个一个数一个台阶,有一个3个数一个台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1024个数据在两端正常,中间大概40mv,100个点有问题,我9bit,每bit取2个点,总共1024个点。从第385个 ...

你是采用LSB台阶电压输入么,如果是的话可能会有问题。再看一下异常的那段输入信号台阶和采样时序有否错位、采样阶段采样电容上的输入电压有否变化、保持翻转瞬态时刻前有否输入电压台阶跳变,单位电容以及对应的采样开关尺寸是否完全线性和匹配。

楼主(2025-02-10):
可以加个好友,一起研究哈哈哈

网友F(2025-08-03):
引用 楼主:
在软件上我也没有百度到,官方给的结果也就这个样子。我是手算转换为lsb单位的。3.3V/256为1个lsb然后用d ...

请问如何用calculator直接去把这个波形除于lsb得出新曲线呢,calculator里似乎没有相关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如何用calculator直接去把这个波形除于lsb得出新曲线呢,calculator里似乎没有相关函数
...

直接上除法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方法基本是正确的,不过对于ADC,仿真INL和DNL需要很缓慢的斜坡,比如1个LSB的斜坡电平内需要采样10个点( ...

那实际设计adc应该怎么仿真验证性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实际设计adc应该怎么仿真验证性能呢

话题比较大,除了回帖内容可以验证部分关键分段的INL、DNL、失调误差、增益误差等静态性能外,就是动态性能验证了,SNR、SFDR、SNDR等等这些性能是比较好验证和处理的。

网友(2025-11-06):
具体怎么弄呀,有大佬解释下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指点,好像是坐标单位的问题,转换成lsb的单位就正常了

可以出一个仿真DNL和INL的教程吗,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