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vs option???

楼主(2024-02-26):
求问各位大佬invs的一条命令,

setTrialRouteMode -useM1 true -skipTracks {"M2 1:8" "M3 1:8"},在19版本的invs中没有-help和man的解释,想问问有没有了解的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A:
这是encounter指令,encounter里man可以有manual
-skipTracks
Skips the specified number of tracks out of the specified total number of tracks on the specified llayer during routing.
For example, if you specify:
   -skipTracks "Metal5 1:3"
   -skipTracks "Metal6 1:4"
Trial Route skips one out of every three tracks for routing on layer Metal5 (that is, it uses two adjacent tracks, then skips the third), and skips one out of every four tracks for routing on layer Metal6 (that is, it uses three adjacent tracks, then skips the fourth).
Default: " " (empty string)

网友B:
**WARN: (IMPTR-9998):        The setTrialRouteMode command is obsolete and should not be used anymore.  It still works in this release but will be removed in a future release.  You should change to use setRouteMode to set modes for earlyGlobalRoute which is the replacement tool for trialRou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WARN: (IMPTR-9998):        The setTrialRouteMode command is obsolete and should not be used anymore.  It  ...

man了下setRouteMode -earlyGlobalRouteStripeLayerRange {layerID1 :layerID2}有类似指定层次的命令,但这个是指连接至second PG pin的stripe layer range,还是不知道上面那个option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encounter指令,encounter里man可以有manual
-skipTracks
Skips the specified number of tracks out o ...

感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