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确定电荷泵锁相环的LPF使锁相环锁定

楼主(2024-02-26):
现在每个模块都调好了,用过matlab和PLLsim这些软件来确定RC的值但都无法锁定。下面是各模块的仿真结果

CP

CP

PFD+CP

PFD+CP

PFD+CP

PFD+CP

PFD

PFD

PFD

PFD

VCO+DIV

VCO+DIV

Kvco

Kvco

DIV

DIV

楼主:
Fref=50.7MHz,Icp=19.3uA,Kvco=1788MHz/V,N=640,电源电压0.9V,环路带宽试过很多种情况,但都无法锁定

楼主:
根据不同带宽跑过一些结果,但都存在问题

网友A:
看你第四张图,fre超前divd时,应该只有UP打开,且脉宽应是fre和div上升沿对应时间差,你这个明显不太对啊,什么CP结构

网友B:
看上去像是PFD的鉴相范围不太够所以无法锁定,是不是PFD里面加的消除死区的延迟太大了?可以把这个延迟改小点仿真看看(从图片上猜测,不一定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第四张图,fre超前divd时,应该只有UP打开,且脉宽应是fre和div上升沿对应时间差,你这个明显不太对啊 ...

我的PFD用的是拉扎维书上的结构,是不是因为我的延迟加的太多了?我加了不少反相器。
CP用的是图上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像是PFD的鉴相范围不太够所以无法锁定,是不是PFD里面加的消除死区的延迟太大了?可以把这个延迟改小 ...

好的,谢谢呀。我先去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PFD用的是拉扎维书上的结构,是不是因为我的延迟加的太多了?我加了不少反相器。
CP用的是图上的结构 ...

那你把你搭的PFD+CP电路贴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你搭的PFD+CP电路贴上来看看

这是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你搭的PFD+CP电路贴上来看看

昨天改进了一些PFD  现在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改进了一些PFD  现在是这样的

这个图就正常了,现在再跑PLL环路试试能不能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就正常了,现在再跑PLL环路试试能不能锁定

仿真了环路带宽分别是100和500kHz时候 VCO控制电压的曲线,下面那条时间再久点是不是就好了?还有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最终的输出和Kvco那条曲线对应的频率对不上,我Kvco曲线得到的频率范围是31.9-33.2GHz,这次仿真的结果都到30GHz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了环路带宽分别是100和500kHz时候 VCO控制电压的曲线,下面那条时间再久点是不是就好了?还有发现了 ...

100kHz这个锁定时间肯定慢,然后你锁定后的这个Vctrl电压值对应的频率和你用这个Vctrl电压值单独仿真VCO得到的频率还是会有差别的,你单独仿真给的Cload和实际电路总归不太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kHz这个锁定时间肯定慢,然后你锁定后的这个Vctrl电压值对应的频率和你用这个Vctrl电压值单独仿真VCO ...

现在仿真结果就是控制电压每次都会到V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kHz这个锁定时间肯定慢,然后你锁定后的这个Vctrl电压值对应的频率和你用这个Vctrl电压值单独仿真VCO ...

之前怀疑是不是跑系统的时候,频率会掉,导致计算的环路参数和预设有偏差,也试过LPF+VCO  VCO+divider,频率基本没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怀疑是不是跑系统的时候,频率会掉,导致计算的环路参数和预设有偏差,也试过LPF+VCO  VCO+divider, ...

你把你环路仿真里,PFD CP LPF的输入输出信号以及VCO振荡波形和频率变化波形贴出来,我看看你跑环路时频率变化过程和PFD CP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环路仿真里,PFD CP LPF的输入输出信号以及VCO振荡波形和频率变化波形贴出来,我看看你跑环路时频 ...

这么看是有点问题,就是不知道是哪儿的,而且和VCO的频率相比这边掉了好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看是有点问题,就是不知道是哪儿的,而且和VCO的频率相比这边掉了好多
...

你VCO和divider什么结构,还有PLL环路里VCO输出除了接divider外还有连接别的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VCO和divider什么结构,还有PLL环路里VCO输出除了接divider外还有连接别的电路吗
...

分频器是一个CML后接两个8分频一个5分频,总共640分频。之前试过在VCO后面接个buffer,发现影响不大,现在VCO后面直接接的divid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频器是一个CML后接两个8分频一个5分频,总共640分频。之前试过在VCO后面接个buffer,发现影响不大,现 ...

你这样,pll环路仿真不是有得到VCTRL和VCO频率的一个关系吗,你单独仿真一下VCO加DIVIDER看看对不对得上。然后我看你VCO里还有个SC_symbol,这个是电容阵列吗,那个控制信号VSC在环路里是怎么连的,截图里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pll环路仿真不是有得到VCTRL和VCO频率的一个关系吗,你单独仿真一下VCO加DIVIDER看看对不对得上 ...

VCO+DIVIDER跑PSS显示不收敛,一直没跑成。那个是开关电容阵列,我给他900mV的偏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VCO+DIVIDER跑PSS显示不收敛,一直没跑成。那个是开关电容阵列,我给他900mV的偏置
...

那你不跑PSS,就跑几个点看看频率范围是否和你单独跑VCO频率范围对得上,理论上是对不上的,你单独跑VCO肯定没有考虑DIVIDER的寄生电容,建议你估算一下这个寄生电容,单独仿真VCO时用理想库里的cap写入估算的寄生电容,作为你VCO的负载电容,再去跑f-v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不跑PSS,就跑几个点看看频率范围是否和你单独跑VCO频率范围对得上,理论上是对不上的,你单独跑VCO ...

对DIVIDER用sp仿真仿了一下,差不多有12fF,但和最终环路的频率比还是对不上,现在我是对着前一次环路仿真的结果给参考电压。还是没清楚到底是哪儿的问题,这是刚刚仿真的PFD和CP的结果,把cp电流调到了100u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DIVIDER用sp仿真仿了一下,差不多有12fF,但和最终环路的频率比还是对不上,现在我是对着前一次环路仿 ...

你把VCO和DIVIDER一起仿真,跑tran,VCO控制电压取0 VDD/2 VDD,看瞬态波形对应的频率范围是多少,然后再看一下你给定的分频比乘以参考频率得到的VCO频率是不是在这个范围内,如果不在范围内,那么就是你设计的VCO频率范围太小。

VCO PSS仿真和TRAN仿真得到的频率是有一点误差的,以TRAN仿真得到的频率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VCO和DIVIDER一起仿真,跑tran,VCO控制电压取0 VDD/2 VDD,看瞬态波形对应的频率范围是多少,然后再 ...

频率范围是29.9911GHz-30.9064GHz,DIVIDER的分频比也是对的上的,我刚才跑环路的时候给的是47.7MHz,对应的是30.528G也是在这个范围内的,但Vcontrol还是会升到VDD。那我是增大一点VCO的调谐范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范围是29.9911GHz-30.9064GHz,DIVIDER的分频比也是对的上的,我刚才跑环路的时候给的是47.7MHz,对 ...

减小分频比再跑PLL环路看看能不能锁住,比如说VDD/2对应的频率,看看环路里Vctrl能不能锁定在这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分频比再跑PLL环路看看能不能锁住,比如说VDD/2对应的频率,看看环路里Vctrl能不能锁定在这附近
...

后来锁住了,但昨天改了些东西,今天还原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锁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来锁住了,但昨天改了些东西,今天还原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锁定
...

改了哪些模块呢,这次锁定是按我说的改小了分频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哪些模块呢,这次锁定是按我说的改小了分频比吗

这个我没动,主要是改了CP,但是我这几天都在还原,发现还原的每一版都是可以锁住的,唯一的区别是参考电压。但是之前的仿真给的参考电压也是在最终的频率范围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动,主要是改了CP,但是我这几天都在还原,发现还原的每一版都是可以锁住的,唯一的区别是参考电 ...

参考电压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压是什么?

说错了,就是Fref,PFD的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错了,就是Fref,PFD的输入

你改这个不相当于改了VCO频率吗,VCO输出频率fvco等于fref*N,你是改小了然后锁定了吧

能锁定说明环路没什么大问题,我感觉还是频率范围没cover住,你要注意一点,CP的输出电压范围大概是多少,比如CP输出接近0或者VDD的时候,输出电流会很小了,而你VCO锁定频率恰好在这个电压区间的话,那估计锁定会有问题,所以你在设计VCO的时候要留有裕量,也就是把频率范围设计的大一些

刚看你帖子第一张图CP静态电流匹配,充电电流在输出电压接近VDD的时候已经很小,所以频率锁不住也正常,如果你有CP veriloga模型可以替换实际电路仿真看看效果,建议你修改CP结构,试着增加输出电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这个不相当于改了VCO频率吗,VCO输出频率fvco等于fref*N,你是改小了然后锁定了吧

嗯呐,谢谢这么长时间的答疑了,我再去试试

网友(2025-01-02):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楼主,就是跑环路的时候需要给VCO的输出端设置值吗,我拿一个锁相环仿真练习用,发现如果不给VCO输出端赋值的话他就不起振。我一个师兄说他单独仿真震荡期的时候是需要赋值设置初始条件的,但已经接到环路里面的VCO,他的输出端一开始应该是会有个初值的把?我们是小白,刚接触到锁相环,有点迷糊。

网友(2025-08-19):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pll环路仿真不是有得到VCTRL和VCO频率的一个关系吗,你单独仿真一下VCO加DIVIDER看看对不对得上 ...

你好,我想请问为什么我单独测试PFD+CP会出现CP输出电压过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