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MA的内部时钟问题(很久无法解决的问题)

楼主(2024-02-26):
block做的pcie,内部有两个时钟dwclk和wclk,这两个时钟是在lib里面定义的,但是定义的master clock是显示不同的名字,在时钟定义里面只有lib里面分频时钟的定义这一小段,sdc内经过综合它两自动定义为同步时钟,所以时序应该互相检查,但是检查的时候都又内部时钟出发,到外部的时候经过了同一个pin,名为rx0_clk再经过了同一段clock cell到达不同的寄存器进行检查,我一直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检查,因为这是同一个mode中,共用了同一个时钟路径,我一直认为再PMA内部出pin的时候有一个mux,决定它通过什么时钟信号,后面发现是一个与门,这个与门通过了两个时钟信号,公用时钟路径进行检查,领导说动态时序和静态时序分析是不一样的,我不理解为什么它这样写的前端是什么意思,在后续修时序的时候同一条路径卡了20多ps,不同路径同一个start和end卡了50ps,并且无法继续修

问题:
1.动态时序分析和静态时序分析有什么区别,可以不满足静态时序分析吗,那么setup和hold不满足不就意味着芯片不能正常工作。
2.存在这种时钟通过与门后,公用一段时钟路径,但会进行时序检查的路径吗,这个设计是能行得通的吗,前端设计的意义是什么
3.为什么这种路径需要检查,公用一段时钟路径,cppr不识别他们是一段common path,意味着悲观无法消除,时序变得更差。
4.内部的时钟源头master clock是不同的为什么时钟起点从不同名字的出发是0,sdc还可以将generate clock设置为同步,同步检查的意思是同源,意味着这两个master clock是同一个时钟,只是分别写了两个不同的名字吗
5.pma内部集成了jtag scan_shift 等很多dft的时钟,这些在前端就写在了不带func的mode下面,而且很多时序完全互卡,这些时序路径是合理的吗
谢谢大佬看看~

网友A:
不应该是与门,应该是个或门,该或门为MUX的一部分
而且不应该做inter clock timing check, SDC里应设exclus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是与门,应该是个或门,该或门为MUX的一部分
而且不应该做inter clock timing check, SDC里应设exclu ...

对,记错了,是个或门,或门也是互斥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记错了,是个或门,或门也是互斥的吗

可以搜一下“无毛刺时钟mux”,最后一级是个或门;一般用AOI逻辑搭的MUX最后一级也是个或门;因为一般没有被选择的信号都会被拉低,如果没有被选择的信号被拉高那的确最后一级应该用个与门

所以不是或门的两输入信号在输出端互斥,是MUX的两输入时钟在输出端互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搜一下“无毛刺时钟mux”,最后一级是个或门;一般用AOI逻辑搭的MUX最后一级也是个或门;因为一般没 ...

谢谢谢谢~~

其他问题也可以帮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