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版图LVSmissing port严重

楼主(2024-02-26):
不知道为啥,这边感觉有很多数据丢失,各种instance,nets和ports都显示missing。但里面的小器件的LVS都没啥问题的,也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能试的方法都试了,pin脚和lable都没问题,这边求助一下各位大佬,有知道原因的吗?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Error:    Property errors.
  Warning:  Unbalanced smashed mosfets were matched.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6        12    *

Nets:             119       125    *

Instances:         34        34         MN (4 pins)
                   241       241         MP (4 pins)
                    22         2    *    R (2 pins)
                    41         0    *    D (2 pins)
                ------    ------
Total Inst:       338       277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6        12    *

Nets:              51        17    *

Instances:         43         3    *    MP (4 pins)
                     2         2         R (2 pins)
                     6         8    *    _sdw2v (4 pins)
                     1         5    *    _smp2v (4 pins)
                ------    ------
Total Inst:        52        18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VDD                                                   VDD
       --- 130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9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_sdw2b)ut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5/M0(78.080,-233.495):s

       (_sdw2b)ut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2/M0(223.989,-209.990):s

       (_smp2v):in2                                              ** missing connection **
         X68/X60/M0(272.932,-51.895):g

       (_smp2v):in1                                              ** missing connection **
         X68/X61/M0(271.932,-34.620):g

       X23/X9/M0(204.740,-107.470):b                             ** missing connection **
       X23/X9/M0(204.740,-107.470):d                             ** missing connection **

  略一部分

38    Net X23/13                                                ** no similar net **

--------------------------------------------------------------------------------------------------------------

39    Net X23/14                                                ** no similar net **

--------------------------------------------------------------------------------------------------------------

40    Net X23/15                                                ** no similar net **

--------------------------------------------------------------------------------------------------------------

41    Net X23/16                                                ** no similar net **

--------------------------------------------------------------------------------------------------------------

42    ** no similar net **                                      OUT1

--------------------------------------------------------------------------------------------------------------

43    ** no similar net **                                      OUT2

--------------------------------------------------------------------------------------------------------------

44    ** no similar net **                                      OUTN1

--------------------------------------------------------------------------------------------------------------

45    ** no similar net **                                      OUTN2

--------------------------------------------------------------------------------------------------------------

46    ** no similar net **                                      PVB1

--------------------------------------------------------------------------------------------------------------

47    ** no similar net **                                      PVB2

**************************************************************************************************************
                                   INCORRECT POR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48    ** missing port **                                        OUT1 on net: OUT1
49    ** missing port **                                        OUT2 on net: OUT2
50    ** missing port **                                        OUTN1 on net: OUTN1
51    ** missing port **                                        OUTN2 on net: OUTN2
52    ** missing port **                                        PVB1 on net: PVB1
53    ** missing port **                                        PVB2 on net: PVB2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54    X20/X0/M0(28.185,-151.660)  MP(p50)                       ** missing instance **

网友:
把图形界面的错误,贴出来看一下,目测是器件个数问题对不上。

楼主:
请问是这个吗?

网友:
看一下ports问题,电路有OUT1 OUT2 ,是不是电路有修改啊,或者版图和电路没对应上啊

楼主: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Discrepancy #48 in AMP10_PITCH_5_2

** missing port **                                        OUT1 on net: OUT1

都是这样的

楼主:
你要是全部报错或是全部不报错,我还有点头绪,关键是这有些报错,有些没报错就很难受,不知道哪出了问题

楼主:
电路也没问题啊,没有什么修改的,和版图也对的上,我核对过好几遍了

网友:
查一下LVS规则选项,有可能是LVS规则选错了

楼主:
请问什么叫LVS规则选错了?rule文件需要修改吗?

网友:
大量VDD VSS的问题,先看看电源线以及short 问题
missing port 的问题, 确认一下port有没有,位置合不合理或者实际连线有没有

网友:
先看下为什么那几个port layout里没有,是没有打label,还是打错了,看下extration report

楼主:
比如说这块电路,基本一样的连接电路与方式,INP和INN就可以通过LVS,OUT1就不行。右边是辅助连接用的工具,可以看到没有什么线连错了,也没有短接空接之类的。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该有100多个错才对

楼主:
这边lable打得没有问题,其他部分的lable都能正常通过LVS,就这个运放一直报错,求各位大神搭把手吧,孩子真的没办法了

网友:
VDD 不对,schematic 上只接到了9个地方,而你 layout 接到了130 个地方

网友:
卷芯菜说的没错,先检查电源地网络的连接。有的时候不单单是Label没问题,电源地就没问题了。可能NW层次框的太大了,覆盖到了不能覆盖的地方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楼主:
哦哦,多谢大佬,是NWELL框的太大了,那几个port跟电源连上了。系统居然没报错

网友(2025-01-17):
我也是这个问题,大家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