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导出Hspice网标 然后用Hspice仿真器仿真

楼主(2024-02-26):
uu们大家好,近期在使用Hspice仿真中出现一点问题导致Hspice仿真无法进行。

我在virtuoso中绘制完NAND电路图之后将其导出Hspice网标,导出的网标用Hspice仿真器仿真出现问题。Hspice网标如下,恳请大佬帮忙指点一下

** Generated for: hspiceD
** Generated on: Feb 26 14:59:15 2024
** Design library name: Project_65
** Design cell name: NAND_Hspice
** Design view name: schematic

.PROBE TRAN
+    V(a)
+    V(b)
+    V(out)
.TRAN 1e-9 50e-9 START=1e-9 UIC
.OPTION DELMAX=5e-10

.TEMP 25.0
.OPTION
+    ARTIST=2
+    INGOLD=2
+    PARHIER=LOCAL
+    PSF=2
.LIB "/home/ic_lab/YTF/TSMC65_models/hspice/home/toplevel.l" top_tt

** Library name: Project_65
** Cell name: NAND_Hspice
** View name: schematic
m2 out b vdd vdd pch l=60e-9 w=200e-9 m=1 nf=1 sd=200e-9 ad=35e-15 as=35e-15 pd=750e-9 ps=750e-9 nrd=500e-3 nrs=500e-3 sa=175e-9 sb=175e-9 sca=0 scb=0 scc=0
m0 out a vdd vdd pch l=60e-9 w=200e-9 m=1 nf=1 sd=200e-9 ad=35e-15 as=35e-15 pd=750e-9 ps=750e-9 nrd=500e-3 nrs=500e-3 sa=175e-9 sb=175e-9 sca=0 scb=0 scc=0
m3 net13 b vss vss nch l=60e-9 w=200e-9 m=1 nf=1 sd=200e-9 ad=35e-15 as=35e-15 pd=750e-9 ps=750e-9 nrd=500e-3 nrs=500e-3 sa=175e-9 sb=175e-9 sca=0 scb=0 scc=0
m1 out a net13 vss nch l=60e-9 w=200e-9 m=1 nf=1 sd=200e-9 ad=35e-15 as=35e-15 pd=750e-9 ps=750e-9 nrd=500e-3 nrs=500e-3 sa=175e-9 sb=175e-9 sca=0 scb=0 scc=0
v1 vss 0 DC=0
v0 vdd 0 DC=1.2
v3 b 0 PULSE 1.2 0 10e-12 10e-12 10e-12 3e-9 6e-9
v2 a 0 PULSE 1.2 0 10e-12 10e-12 10e-12 2e-9 4e-9
.END

网友A(2024-03-29):
跑仿真有什么问题,没贴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仿真有什么问题,没贴出来啊

已经搞定了,工艺库设置错了

网友(2024-05-13):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工艺库设置错了

你好,我也出现问题,请问你是路径设置错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