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抽后仿网表时候Power extract选项选yes还是no

楼主(2024-02-26):
请教一下,抽后仿网表时候Power extract选项一般选yes还是no

网友:
:lol:lol:lol:lol

网友:
一共就两种,就都跑下吧

网友A:
no,sta不需要power的信息,能加快抽取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sta不需要power的信息,能加快抽取速度。

如果是做模拟的小模块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