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仿真稳定性求助

楼主(2024-02-26):
最近在仿真这一类电荷泵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1、运放采用一级还是两级?我采用一级和两级都试过,stb的仿真结果很奇怪,相位裕度不是从180度开始降,而且很难补偿,用stb仿真经常得不到相位裕度的结果。stb仿真iprobe应该怎么添加呢?如何去仿真电路的稳定性呢
2、如果两个支路电流一样,怎么确保整体是负反馈呢?采用一级轨对轨运放,仿真DC的时候,发现两个支路都没有电流,添加启动电路之后,左右两支路电流非常小,仿真monte carlo 运放Vinn和Vinp分布在几十mV, 运放输出接近950mV左右,且M1 M3 M5 M7管子不在饱和区。采用两级轨对轨输入轨对轨输出运放,虽然能到饱和区,但是加了启动电路之后,仍然有两个稳定点。
希望做过类似的cp的版友们,能提供一下指导和建议。

网友A(2024-08-09):
可以看到,无论怎么接都会同时存在一个正反馈环路和一个负反馈环路,问题是哪个环路应该在哪边。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其他电路中也会出现,比如在带有运放的带隙基准源中,其设计的基本原则是,总体反馈回路应该是负反馈,也就是说负反馈回路的强度要大于正反馈的强度,这样总体电路是稳定的。在此电路中,由于电荷泵输出端有开关,而且大部分时间开关管是断开的,输出端一边的反馈回路更弱,因此要把左边偏置电路一边链接为负反馈环路,这样整体电路就构成稳定的负反馈。
——《张刚锁相环教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到,无论怎么接都会同时存在一个正反馈环路和一个负反馈环路,问题是哪个环路应该在哪边。类似这样的情 ...

大佬,这个我看过,只是在仿真这个结构稳定性的时候,stb的仿真结果很奇怪。在仿真的时候,我应该是怎设置PFD信号呢?发现设置upn和down使得电荷泵处于关闭的时候仿真结果是正常的,设置upn和down使得电荷泵是工作的时候,得到的相位裕度很离谱。还有就是我对这个电荷泵做蒙特卡洛分析的时候始终有简并点,而所有这个结构电路的文章和书里面都没有提到需要启动电路,这一点我很疑惑。

网友A:
是不是保证在开关管均闭合的状态下保证稳定就好了呢?因为最后锁定状态开关几乎是关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保证在开关管均闭合的状态下保证稳定就好了呢?因为最后锁定状态开关几乎是关闭的。 ...

嗯嗯,感觉应该是这样。请问关于带运放的电荷泵仿真montecarlo出现简并点有遇到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感觉应该是这样。请问关于带运放的电荷泵仿真montecarlo出现简并点有遇到过吗?
...

没有遇到过这个文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个文题。

请问一下你用的是带运放的cp吗,仿真过输出节点的DC电压吗

网友A:
具体指什么仿真?瞬态还是DC扫描?仿真过不同输出电压节点下的电流失配,也仿真过不同输出电压下的瞬态充放电过程。

楼主:
就单纯仿真静态工作点,看输出节点的DC operation poi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指什么仿真?瞬态还是DC扫描?仿真过不同输出电压节点下的电流失配,也仿真过不同输出电压下的瞬态充放 ...

就单纯仿真静态工作点,看输出节点的DC operation point。主要想看一下电荷泵的有不有启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