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esd被烧坏,怎么改善呢

楼主(2024-02-26):
gpio IP电路,二级保护diffsion电阻没烧坏了,导致输入断开,输出是正常的,感觉是一级esd保护没有钳住,跑到二级diffsion电阻这里烧断,这要怎样最小化改善?

网友:
二级保护做反了吧?200Ω电阻不是应该在ggmos前面么。

网友A:
没见过diffusion电阻断开的(有没有可能是电阻头过孔开路了?寄生二极管和ESD一样正向导通。),Poly电阻熔断见过。无非就是加宽,增加过孔数量。Poly电阻寄生少点,我更喜欢用Poly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diffusion电阻断开的(有没有可能是电阻头过孔开路了?寄生二极管和ESD一样正向导通。),Poly电阻熔 ...

是电阻头过孔开路了,可能的原因是一级esd没有钳住,然后到了diffsion电阻那里,把过孔烧坏了?
一级esd保护是用寄生bjt钳位的,这寄生的怎么改善?或是把diffsion电阻换成poly电阻?
diffsion电阻有个到psub的寄生,可以泄放esd,换成poly电阻就没这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