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阶梯状布线

楼主(2024-02-26):
请问这种阶梯状的布线有什么好方法array吗?难道要一根一根的拉吗?

网友A:
这dummy不是脚本跑的嘛?你手动画,设好x y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dummy不是脚本跑的嘛?你手动画,设好x y就行了

谢谢啦,这不是dummy,是pad开窗, 要是能array cell实现就好啦

网友B:
HH后出现弹框选择任意角度

楼主(2024-04-09):
引用 网友B:
HH后出现弹框选择任意角度

我的发生了偏移,不能对齐下层,想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发生了偏移,不能对齐下层,想知道是啥原因?

下层什么意思,先检查下你设置XY的数值准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