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nnovus中的短接和drc错误如何修复呢

楼主(2024-02-26):
进行了一次ecoRoute -fixdrc后就是这个样子,还是金属短接和drc错误,请问要怎么修复呢,需不需要重新route呢

网友A:
short要解。drc以calibre跑出来的结果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ort要解。drc以calibre跑出来的结果为准。

请问short怎么解呢

网友B:
红色的线是你的M2? 看起来又在横向走又在竖向走,是不是绕线资源不够?
M3的线看起来也太粗,有点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的线是你的M2? 看起来又在横向走又在竖向走,是不是绕线资源不够?
M3的线看起来也太粗,有点奇怪

红色是M2,绿色是M3,反复route只能做到三十个短接和drc,框架已经定了的话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short怎么解呢

short就是两根net交叉导致的短路,在gui界面一般会有一个short marker——这里就是产生short的地方。你可以通过换层、移动net 让它们不交叉,就解掉了。

网友C:
看着是大尺寸工艺,2层薄金属。
目前的数据可以先editDelete -regular_wire_with_drc ; ecoRoute -target 看下结果。
如果结果不好,pin可以调整下位置,内部的short需要分析下线的路径,控制下cell 摆放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红色是M2,绿色是M3,反复route只能做到三十个短接和drc,框架已经定了的话怎么办呢
...

就剩30个short 的话可以分析分类一下导致工具绕不开的原因
手动挪散一下cell / 如楼上所说的删掉部分线重绕

实在绕线资源不够,可以考虑动电源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剩30个short 的话可以分析分类一下导致工具绕不开的原因
手动挪散一下cell / 如楼上所说的删掉部分线重 ...

暂时解决了,把standcell重新放置了一版,几次route后就通了,但是出现了几处天线效应

请问这些需要如何消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是大尺寸工艺,2层薄金属。
目前的数据可以先editDelete -regular_wire_with_drc ; ecoRoute -target  ...

请问这个命令是做什么的呢,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命令是做什么的呢,学习一下

删除有drc的net,并重新绕线

网友D(2025-06-10):
引用 网友C:
看着是大尺寸工艺,2层薄金属。
目前的数据可以先editDelete -regular_wire_with_drc ; ecoRoute -target  ...

我使用这个命令会报error,大概意思是说没这个-regular_wire_with_dr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使用这个命令会报error,大概意思是说没这个-regular_wire_with_drc

可能版本问题,你直接手动选中线删是一样的啊,还可以多删一些,让工具重新绕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能版本问题,你直接手动选中线删是一样的啊,还可以多删一些,让工具重新绕一点
...

手动删不了 太多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动删不了 太多错了

划线选拉一下就可以,不需要选的很精准啊,可以多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