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里有没有低阈值电压的二极管

楼主(2024-02-26):
目前除了一些新材料知道有肖特基二极管和锗二极管的开启电压比较低,但是有没有在芯片上用的,要求面积就几个u左右?可以在cadence virtuoso仿真的有吗

网友A:
有些工艺(SMIC018)面有肖特基二极管,你看看你的pdk文档里里面有没有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工艺(SMIC018)面有肖特基二极管,你看看你的pdk文档里里面有没有描述

我们现在倒是不是很在乎工艺,只想仿真时候用就行,请问smic的那一个版本?smic18bc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倒是不是很在乎工艺,只想仿真时候用就行,请问smic的那一个版本?smic18bcd?
...

是的,18bcd有。其他不了解,我觉得大多数工艺应该都支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18bcd有。其他不了解,我觉得大多数工艺应该都支持吧

我看tsmc是没有的,我去看看其他的 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18bcd有。其他不了解,我觉得大多数工艺应该都支持吧

请问18BCD里是有肖特基的sympol是可以从哪里下载啊?我从站上下载的好像并没有看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18BCD里是有肖特基的sympol是可以从哪里下载啊?我从站上下载的好像并没有看到
...

symbol?不是pdk?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mbol?不是pdk?

是pdk,但是工艺里好像没找到这个器件,只在model里找到了spice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