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安装了SSV工具第一次打开出现“std::invalid_argument”

楼主(2024-02-27):
licences 显示checkout succeed,
但是出现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std::invalid_argument'
之后就闪退了
重装也还是一样,求大神们指点下

楼主:
尝试了下,用-nowin 可以运行起来,但是涉及到gui操作又自动退出了,报了一堆东西

楼主:
重新试了下,用-nowin可以运行,尝试start_gui 报出一堆错

网友A:
这个肯定是系统环境相关,你得说出安装的OS是什么?有可能就是OS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是系统环境相关,你得说出安装的OS是什么?有可能就是OS不兼容。

大佬好,用的是redhat7.9 系统,安装包的是论坛里找的SSV20.2

网友:
用CheckSysConf release检查一下.
如果不确定release的名字,去<installdirectory>/share/patchData/Linux/x86_64/redhat/7.0WS 目录,下面的文件名就是release name。
我估计是你安装的OS,缺少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