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pectre后仿真网表问题!

楼主(2024-02-27):
根据csdn上的后仿真网表过程,先copy symbol to spectre,然后修改该viewCDF,然后仿真时使用copy的spectre,在model lib中加入主网表,仿真后显示,spectre模块未被定义,这是怎么回事,第一次后仿,还请大家指教,感谢!

网友A:
在setup的environment options的switch view list 里把spectre放到最后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setup的environment options的switch view list 里把spectre放到最后

抱歉我看错了,这个可能是你的网表名称和componentName的名称不一样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看错了,这个可能是你的网表名称和componentName的名称不一样造成的

网表名都bandgap.xx这种